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 调用Web Services的问题
zachy
zachy

网友A(2009-06-24):
WinCE 调用Web Services的问题
我用的是WinCE 5.0,外接了一个华为的GTM模块来进行GPRS连接,C#进行了RAS,WINCE自带的IE可以上网,但是C#写的WEB SERVICE会出现错误,偶尔会成功一下,一般是点击调用就会出错。
错误信息是:ArgumentOutOfRangeException
华为
上网
WindowCE

网友B:
LZ,你能看懂错误信息的意思不?
说来听听。
你是如何RAS拨号的,帖代码出来看看。

网友C:
是哪段代码产生的错误,请将它帖出来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找到错误的原因了!!
原来是我设备上面的时间不对,设备上是2400多年,把时间改过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