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摄像头驱动开发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
      在pxa270芯片上用到OV511摄像头,BSP没提供摄像头的驱动,到pudn网下载一个,编译好dll为ov511.dll,得到镜像后,在板子上运行,插入摄像头,提示找不到驱动类型。请问,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按照下面添加有什么问题:
platform.bib: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OV511
        OV511.dll        $(_FLATRELEASEDIR)\OV511.dll        NK SH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OV511

platform.reg:
; Camera driver
IF IMGCAMERAOEM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amera]
   "Prefix"="CAM"
   "Dll"="ov511.dll"
;   "IClass"="{CB998A05-122C-4166-846A-933E4D7E3C86}"  ; camera device
;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 power managed device
   ; power managed device, camera device
   "IClass"=multi_sz:"{CB998A05-122C-4166-846A-933E4D7E3C86}","{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网友A:
ov511.dll整合到IMAGE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v511.dll整合到IMAGE中了吗?

有什么工具可以查看嘛?

网友:
EVC里有个工具查看进程的,同步后,查看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加载驱动~

网友:
没有源码的?

看是否打包有个最笨最有效的方法,
把你的DLL拷贝到PXA270的windows文件夹,看是否会提示代替那个驱动............嘿嘿
看是否加载就用remote tools 的process viewer 看即可。

网友:
    有源代码,网上下载的,直接把源代码拷到bsp的driver下,修改完dir和source等文件,有生成
ov511.dll,我用pb5.0 Sysgen完后,用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将ov511.dll文件拷到
相应目录后,再Make Run-Time Imag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源码的?

看是否打包有个最笨最有效的方法,
把你的DLL拷贝到PXA270的windows文件夹,看是否会提示代替那个驱动............嘿嘿
看是否加载就用remote tools 的process viewer 看即可。

是不是在windows文件夹里有dll文件,就表示镜像生成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