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CARD SET BLOCKSIZE

楼主:
最近在搞一个MEG8515 spi驱动sd card. 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调试时用的串口显示SD card的response,开发板上电开机后,发送CMD0,然后连续发送CMD55,和ACMD 41,SD card返回0x00,正常,但是当发送命令CMD16,时 SD CARD 总是返回0X40,提示参数错误!经串口观察参数发送正确!是在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请哪位做过SD cardSPI 的大侠给小弟支招。我的信箱
li289249716@163.com

网友:
High Capacity SD卡CMD16是无效的,blocklength固定为512byte

网友:
谢谢一楼的。High Capacity SD中 blocklength 固定为512!但小弟的卡为标准卡!现在我的card response已经是0X00但是小弟还有SDcard的CSD寄存器值还是没有变化。UART 显示CSD 高字节为127:120为00,SD CARD 版本为0.0。BLOCKE LENGTH 总是为5,查看SPEC 5,属于SD CARD 保留值,执行过cmd16后值没有变化!(将SD card 收到的第一个为00,最后一个为0F,04 5A,05 5B)BLOCKE LENGTH 没有变化!
至今不能判断是否收到正确的CSD (SD CARD 为Toshiba 2G)
你的支持,将令我感激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