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闭或者跳转某对话框的时候出现堆栈错误!

楼主:
设断点跟踪到OnDestroy()结束,都没出现错误,跳到下一个对话框或者OnCancel()自己,都会出现
[Stack fault]: Thread=8f8755d8 Proc=8e44c7b0 'Unicom.exe'
AKY=00002001 PC=00108b00(Unicom.exe+0x000f8b00) RA=0010e468(Unicom.exe+0x000fe468) BVA=1c2616a4 FSR=00000007

如果继续操作,就会出现
Fatal Stack Error, Terminating thread 8f8755d8, pexi = 1c25f8e4
Exception 'Data Abort' Thread=8f8755d8 AKY=00002017 PC=03fb2e58 BVA=1c25f910
R0=1c260fc8  R1=00000104  R2=1c25f914  R3=00000000
R4=00000000  R5=1c260fc8  R6=1c260a18  R7=00019bdc
R8=00000104  R9=1c260fc8 R10=00000003 R11=1c260ccc
R12=fffff3bc  SP=1c25f914  Lr=03f8d0b0 Psr=2000001f

请问是什么原因?

Unicom.exe是我的应用程序!

网友:
看起来像是内存访问异常。
建议先屏蔽掉部分代码进行测试,以便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zhouyi86/archive/2009/06/16/4273663.aspx
这个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
生成.map文件,看PC=00108b00是哪个函数内的
栈可能出问题,猜一下,你有没有很大的局部变量?
还是屏蔽部分代码看是否问题依旧

网友:
能不能看到汇编?
一般这种错误是出现在最后pop的时候。
具体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你之前非正常操作导致资源损坏,然后出栈的时候引起错误。
打个比方到最后系统要销毁一个资源的句柄的时候发现这个资源已经不存在了,就会报出栈错误了。
你之前如果有数组越界损坏了其他资源也会出此类错误。
以上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