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外中断问题

楼主:
U8 key;

U8 Key_Scan( void )
{
        Delay( 80 ) ;

        if(      (rGPGDAT&(1<< 0)) == 0 )
                return 1 ;
        else if( (rGPGDAT&(1<< 3)) == 0 )
                return 2;
        else if( (rGPGDAT&(1<< 5)) == 0 )
                return 3 ;
        else if( (rGPGDAT&(1<< 6)) == 0 )
                return 4 ;
        else if( (rGPGDAT&(1<< 7)) == 0 )
                return 5 ;
        else if( (rGPGDAT&(1<<11)) == 0 )
                return 6 ;

}

static void __irq Key_ISR(void)
{

        U32 r;

        EnterCritical(&r);
        if(rINTPND==BIT_EINT8_23) {
                ClearPending(BIT_EINT8_23);
                if(rEINTPEND&(1<<8)) {
                //Uart_Printf("eint11\n");
                        rEINTPEND |= 1<< 8;
                }
                if(rEINTPEND&(1<<11)) {
                //Uart_Printf("eint11\n");
                        rEINTPEND |= 1<< 11;
                }
                if(rEINTPEND&(1<<13)) {
                //Uart_Printf("eint11\n");
                        rEINTPEND |= 1<< 13;
                }
                if(rEINTPEND&(1<<14)) {
                //Uart_Printf("eint11\n");
                        rEINTPEND |= 1<< 14;
                }
                if(rEINTPEND&(1<<15)) {
                //Uart_Printf("eint11\n");
                        rEINTPEND |= 1<< 15;
                }
                if(rEINTPEND&(1<<19)) {
                //        Uart_Printf("eint19\n");
                        rEINTPEND |= 1<< 19;
                }
        }

        key=Key_Scan();
        ExitCritical(&r);
}

void KeyScan_Test(void)
{
        Uart_Printf("\nKey Scan Test, press ESC key to exit !\n");

        rGPGCON = rGPGCON & (~((3<<22)|(3<<6)|(3<<0)|(3<<10)|(3<<12)|(3<<14))) |
                                                 ((2<<22)|(2<<6)|(2<<0)|(2<<10)|(2<<12)|(2<<14)) ;                //GPG11,3 set EINT

        rEXTINT1 &= ~(7|(7<<0));
        rEXTINT1 |= (2|(0<<0));        //set eint8 falling edge int

        rEXTINT1 &= ~(7<<12);
        rEXTINT1 |= (2<<12);        //set eint11 falling edge int

        rEXTINT1 &= ~(7<<20);
        rEXTINT1 |= (2<<20);        //set eint13 falling edge int

        rEXTINT1 &= ~(7<<24);
        rEXTINT1 |= (2<<24);        //set eint14 falling edge int

        rEXTINT1 &= ~(7<<28);
        rEXTINT1 |= (2<<28);        //set eint15 falling edge int

        rEXTINT2 &= ~(0xf<<12);
        rEXTINT2 |= (2<<12);        //set eint19 falling edge int

        rEINTPEND |= (1<<8)|(1<<11)|(1<<13)|(1<<14)|(1<<15)|(1<<19);                //clear eint 11,19
        rEINTMASK &= ~((1<<8)|(1<<11)|(1<<13)|(1<<14)|(1<<15)|(1<<19));        //enable eint11,19
        ClearPending(BIT_EINT8_23);
        pISR_EINT8_23 = (U32)Key_ISR;
        EnableIrq(BIT_EINT0|BIT_EINT2|BIT_EINT8_23);

}

为什么在主函数测KEY的值是255

网友:
U8 Key时要赋初值,比如0;

Scan里面那么多if else,最后却少个else处理。就好比switch case的default。

明显的是超出这些条件的情况出现了,没经过处理。

网友:
u8 key=6;

if(      (rGPGDAT&(1 < < 0)) == 0 )
return 1 ;
else if( (rGPGDAT&(1 < < 3)) == 0 )
return 2;
else if( (rGPGDAT&(1 < < 5)) == 0 )
return 3 ;
else if( (rGPGDAT&(1 < < 6)) == 0 )
return 4 ;
else if( (rGPGDAT&(1 < < 7)) == 0 )
return 5 ;
else if( (rGPGDAT&(1 < <11)) == 0 )
return 6 ;
else   return oxff;

  这样也不行,我单步调试按一次按键,进两次外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看看是不是配成上升、下降沿都触发中断了; 另外所有的执行路径是否都请了中断标记。 FYI。

网友:
配成上升、下降沿都触发中断也弄了,还是不行

晕呀~~~

网友:
Delay( 80 ) ; 这就是去抖,所以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你的抖动处理不好.....

较简单的抖动处理,在检测到KEY时开始延时,延时结束再检测KEY,如果两次状态相同,则KEY被确认
否则不确认

网友:
还有,要尽量避免在ISR里面做延时. 用状态机来处理抖动,对处理能力的占用比较有效率

网友:
一般来说,KEY_SCAN一类的处理,在TIMER中断里面弄一个状态机,要比使用外部中断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