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oot里面串口输出死活都有问题,大家熟悉的朋友指导下啊

楼主:
我是2440的板子,时钟配置为FCLK=405MHZ HCLK=101.25MHZ PCLK=50.625MHZ,串口配置好了。

症状就是串口终端上不断打印Hello,没有打印出WinCE和后面的Testing.后来用LED点灯的办法感觉就是在执行完第一个
  Uart_SendString("Hello"); 后PC跑飞了,又跳到前面的2440init.s的开始的一个位置,然后又进到main()里,然后重复这个动作,所以一直都在终端打印Hello.奇怪的是用AXD单步调试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下载到开发板里面就有问题了。

AXD单步调试的时候RO-BASE设置的是0x30000000下载到nand flash里面的版本是将RO-BASE改成了0x0.

另外一个问题RW-BASE的地址有影响吗?我设置成了0x33ff0000.

下面就是部分C代码。先谢谢了

#define WRITE_UART      WrUTXH0
#define UART_STATUS     rUTRSTAT0

void main()
{
  Uart_Init();
  Uart_SendString("Hello");
  Uart_SendString("WinCE");
  Uart_SendString("Testing");

  while(1)
  {
  }
}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pt)
{
    while(*pt)
        Uart_SendByte(*pt++);
}

//=====================================================================
void Uart_SendByte(int data)
{
        if(data=='\n')
        {
            while(!(UART_STATUS & 0x2));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WRITE_UART('\r');
        }

        while(!(UART_STATUS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Delay(10);
        WRITE_UART(data);
}

网友:
没关看门狗??

网友:
一开始就关了WTCON都设为0了。。。中断也关掉了。。。

网友:
奇怪的问题,等待高手啊。。。

网友:
楼主最好也贴出init.s中的代码,怀疑是堆栈没有设置对,调用函数后运行即出错。

网友:
代码在家里,堆栈是直接调用    ldr sp,=SVCStack ;0x33ff5800

我把RW-BASE设置为了0x33ff0000,这样是不是冲突了或者怎么的吧。。。

其实关键如果用AXD 单步调试就没有问题哦。。。奇怪啊

网友: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pt)
{
    while(*pt)-->while(*pt!='\0')吧         Uart_SendByte(*pt++);
}

网友:
另外,栈的空间适当增大个几十kb

网友:
真是想不到阿,还是栈的问题,原因是这样的...

开发板一共是64mb的内存,后32mb貌似没有设置好,结果堆栈又设置到了0x3fff5800,结果今天回来通过AXD又调试了把,发现堆栈地址空间都是FF,于是猜想SDRAM没有配置好.

在load RW以及ZI到RAM中前初始化了整个SDRAM,结果发现后32MB空间还是FF,后来把堆栈指针设置到0x31000000整个程序就正常了.结了....谢谢上面各位朋友了...现在串口正常,继续NAND flash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