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 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 ...

楼主(2009-07-13):
有人知道 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 怎么调试吗?
我编译完系统后,如何进入模拟器调试?
然后我找了个驱动dll例子,怎么加入到系统里去进行调试?
系统
模拟器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网友A:
看帮助了,这个开发文档极少,不像wince。

网友B:
在模拟器上调试驱动,晕!

网友C:
是否模拟器都不重要,嘿嘿。

网友D:
模拟器就调试应用程序撒!
target下应该是把
用EVC 或 vs2005吧

网友E:
我点target,连接到虚拟机模拟器.
运行到这步的时候,就停止不动了.
****** OEMVerifyMemory Checking Range [ 0x92000000 ==> 0x97FFFFFF ]
****** OEMVerifyMemory FAILED - Invalid Memory Area ******
!OEMVERIFYMEMORY: Invalid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