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显示驱动

楼主:
开发项目中遇到些问题 希望了解的朋友能指点一下
我用的Wince5.0 Geode平台 直接加载的板子厂商提供的显示驱动
系统启动之后 只要有文字显示出来 PB下就会提示报错
看了下驱动代码 发现是DrvEscape()中收到了DRVESC_UPDATE_PAUSE 和 DRVESC_UPDATE_RESUME 这2个东西
而显示驱动没有处理。
不明白这2个东西是什么
它们定义在pwingdi.h中
注释中说:
// These esacpe are called at beginning & end of ExtTextOut() so DirtyRect drivers
// can optimize by accumulating the bounding rectangle & updating at all at once
// Note: This is only an optimization IF the cost of small updates exceeds the
// cost of accumulating rects & updating a larger rect

我理解这只是对文字显示的一种优化 一直没太在意。
结果现在只要在应用程序中显示文字 就会占用大量的CPU时间 导致应用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问题到底出在哪 是显示驱动的问题 还是我定制系统时有问题 还是什么其它问题?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Geode是何平台

网友:
也许应该说是X86平台

网友:
不清楚,只了解ARM。换地方发帖子

网友:
学习了,职业+友情帮顶!我觉得问题应该在这里:
“Note: This is only an optimization IF the cost of small updates exceeds the cost of accumulating rects & updating a larger rect ”,追查一下吧!

网友:
比较迷糊 请问下 怎么追
什么问题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只能帮顶下了,DrvEscape是一个可选实现的OEM函数,相当于流驱动的IoControl。
另外查了下MSDN, Escape Codes上面并没有这2条的信息。。可文件里面定义是有的。
我估计是其他地方吧,呵呵。。等待高手了。

网友:
x86平台的 做的人少啊..

网友:
的确啊,这里用X86平台 且还移植WINCE 5.0的人 少啊。

帮顶下。
期待有会的高人,我也学习下。

网友A:
LZ说的文字是中文吗?那样的话,会不会你没将处理文字的组合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文字是中文吗?那样的话,会不会你没将处理文字的组合加进去?

我不是很明白   处理文字的组合是什么 怎么加进去?

网友:
9楼的大师请再度现身 指点一二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期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