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 wifi

楼主(2010-03-06):
sdio wifi
wifi调通了。wince6.0 telechips板。 连接的时候不用密码能上。当加了13位密码就很容易断。有时候能上。也是一下就断。wifi的驱动是原厂提供的.CAB安装文件。我只是把SDHC这部分调通了。请大家指导。谢谢。
wifi
密码

网友A:
WIFI的要关注!正想了解一下呢!帮顶顶!

网友B:
参考一下 呵呵

网友C:
TP_Link 如果设置了密码,一般你做的设备,在不用密码时,是无法连接上的啊。
遇到这种情况,有可能wifi的驱动是原厂提供的DLL 有问题,建议楼主首先咨询的原厂的FE

网友D:
我现在把wifi模块加下demo上试试。如果还不行,只有找原厂FE了。

网友E:
关于wifi的调试,这个问题我被卡了很久,你使用的系统是不是wince5.0。我这里是用的系统是wince5.0,我使用wzc工具里面的函数能够连接上无线ap,不过有时候就知道无线ap的名字,不知道密码也能够连接上去,并能获取无线ap的MAC地址。我使用密码时,我能够连接自己的无线ap,并且得到的MAC地址也和我这边的无线AP是一致的,但是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被卡在了获取由无线AP分配的IP地址上面。

网友F:
到网上下载了一个8686的驱动,用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