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RAS拨号属性的设置

楼主:
在Wince里创建了cmnet进行GPRS拨号连接,但是连接属性里的拨号地点默认是“单位”,这样会导致拨号码前多了一个“9”,变成“9,*99***1#”,拨号连接不成功。必须手动将拨号地点改为“住宅”才行。
请问大家,如何设置能够使拨号地点默认为“住宅”,这样创建的cmnet可以直接使用。
谢谢。

网友A:
这个做过,你可以把注册里都改成住宅,还有一种是改索引,但我改过后仍然没有成功,只好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
只需将拨号模式全都改为G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过,你可以把注册里都改成住宅,还有一种是改索引,但我改过后仍然没有成功,只好用第一种方法.

请问fpcc,具体是改哪一项注册表,能否说详细些,谢谢。

网友A:
看我的BLOG,WINCE里面有,我这网速太慢,打不开具体的那个地址,发你我的BLOG地址自己找,在WINCE里.
http://fpcfjf.blog.163.com/blo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BLOG,WINCE里面有,我这网速太慢,打不开具体的那个地址,发你我的BLOG地址自己找,在WINCE里.
http://fpcfjf.blog.163.com/blog/

拜读了阁下的文章“打包GPRS的RAS拨号到内核”,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里还有一个设置就是拨号属性里的单位和住宅,如果选成了单位,就会在拨号前加一个9,无法拨上去,所以你只有改掉这个在注册表里,我同样没找到,只好把单位的属性改成和住宅一样了,同样的效果。”
麻烦能否具体讲一下,如何把单位的属性改成和住宅一样?是改注册表吗?
谢谢。

网友:
关于Wicne RAS链接,有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1.拨号地点默认为“住宅”。默认情况下,[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Locations]下的键值“0”表示单位设置,“1”表示住宅设置,把这两个键值互换一下,让“0”表示住宅的设置即可。
2.将“单位”和“住宅”的拨号设置为一样,,即[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Locations]下的键值“0”和1”都设置为住宅。

网友:
不过我记得原来这样修改过,好象不成功,不过你应该是成功的,所以我可能哪里设置的不对,学到了。谢谢。

网友:
呵呵,实际不是“[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Locations]下的键值“0”表示单位设置,“1”表示住宅设置,把这两个键值互换一下,让“0”表示住宅的设置即可。”而是为了设置[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使的“CurrentLoc”的值对应[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Locations]的值是你要的,如你[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Locations]的0表示单位,1表示住宅,你要设置当前进行单位方式拨号怎将[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ial\]的“CurrentLoc”的值设为0,进行住宅方式拨号则设为1。我都因这个问题查错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