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平台中的SQLIT问题

楼主:
我是一个嵌入式开发的新手,目前想用VS2005(C#)做一个SQLite应用程序,在WINCE平台上运行,是不是只下载一个 System.Data.Sqlite 安装之后,在C#里面添加引用就可以了?谁能给我说一下开发的详细的步骤啊?

网友:
System.Data.Sqlite不是针对sqlite的,貌似cf下面不支持mobilesql以外的数据库把。你可以参考c++下面的sqlite使用方法,在c#里面引用你编译的dll,直接操作dll的开放函数

网友:
但是我在System.Data.Sqlite的说明资料上看到说是它可以完全替代Sqlite的啊!不能直接用吗?

网友:
一共需要两个dll.
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dll是managed,通过p/Invoke达到效果.
另外一个就是,SQLite.Interop.064.DLL,类似的.
你需要到sf.net上面去下载最新的版本

网友:
CodeProjiect上有人封装好的Sqlite
可以拿过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需要两个dll.
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dll是managed,通过p/Invoke达到效果.
另外一个就是,SQLite.Interop.064.DLL,类似的.
你需要到sf.net上面去下载最新的版本

正解,我也是今天才完全把sqlce改成sqlite,用法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