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点计算的问题

楼主:
有一些关于定点计算的问题

我在写一个图像变换的程序,在wince手机上面,里面用了大量的double的乘除运算。运行速度很慢,我想着变成定点计算

想法是 double result = multi(double a,double b);
这样的定点计算,速度应该会提升很多。
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代码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
有想法,就自己去实现

有具体问题再来吧

网友:
想用定点计算,但是没有思路

我看网上的顶点计算大部分都在用移位,可是float double不支持移位

你们在网上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乘以个10的16被(保留16位精度)转换成int,

然后做完int的计算后在转换为以前的double,这样计算的效率比直接计算的效率能高吗,谢谢

网友:
即使用浮点,用查表法也能加快不少,不一定都能改整数运算。

网友:
操作系统本身就会判断是否支持硬件浮点运算,如果不支持就会用整数来软件模拟浮点运算,所以不需要自己再做。优化应该从代码结构入手,不是所有浮点算法都能转整数的。

网友:
谢谢 nbcool

我的程序中大部分都是这种

tempidx = (int)(length_sq / (double)(warp_radius_sq) * (max_radius - 1));

deform_value = filter[tempidx] * deform_amount;
nxv = deform_value * (double)(vectorx);
nyv = deform_value * (double)(vectory);

其中这些变量全部都是double型

能不能帮我看看这种能不能定点化计算,或者查表法(刚才搜索一下资料,现在还迷糊着,我再去查查看看)?

网友:
忘记说了,我的程序是一个图像变换的程序,类似于哈哈镜的那种小程序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在用查表法吧:
deform_value = filter[tempidx] * deform_amount;

网友:
当然不是,如果是查表就不用计算tempidx了,优化要从整体来看,一段看不出什么

网友:
看看DSP的顶点运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