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应放在SD卡里运行,还是在FLASH里运行?

楼主:
应用程序放在SD卡里运行,与在FLASH里运行,哪个更节省时间?

网友:
我现在是放到flash 中,从flash中运行应该更快一些!

网友:
差别不大,SD卡也是用nand flash作为存储芯片

网友:
个人感觉放FLASH应该更快。SD接口几根并口数据线?FLASH接口几根并口数据线?

网友:
速度上当然是flash更快
如果你的程序有频繁读写flash的需求,我就建议你放在SD上了,因为flash产生坏快导致程序损坏可能性会比SD上损坏大很多。

网友:
flash快,可flash容量有限

网友:
应该只是只会影响启动速度吧,最终程序是在sdram中跑得,除非你还有文件操作

网友:
正常来说Flash中加载的速度应该更快一些

网友:
我的经验是Flash要快一些。但它的容量有限。
况且若频繁地读写SD卡,SD卡也会容易出问题。Flash要好一些。

 听说有什么高速SD卡,不知道这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