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tium.Designer.v6.9的安装破解问题,装得非常郁闷!请各位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我装了Altium.Designer.v6.9,然后破解后,一直出现“目标机器积极拒绝,无法连接”的提示,重新安装破解了很多遍,也换过安装程序、破解程序试过,都是一样的效果,防火墙也关了,还是一直提示,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装得非常郁闷!请各位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急!谢谢!

网友:
这个版本没装过,但试过DXP,很难装,需要修改区域语言选项为英语的

网友:
可以换个版本再装一次  破解一般都很简单 两个文件件 一个。exe 一个是license 一同复制到目标文件夹 覆盖 我使用的版本就是这么简单的  有的版本破解比较复杂 还有使用的时候如果临近的人和你使用相同的版本的软件 建议你使用时断开网络

网友:
我用得8.3 版本 很好 。安装完成后  直接用破解文件  覆盖原文件就ok

网友:
俺好像还用6.3呢?不妨降一下。

网友:
我的VISTA都能很好的装。。。
建议路径不要有中文,然后LICENCE一定要放到正确位置,环境变量搞好。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6cfdc60100dnio.html

网友:
我用的是 AD9  挺好用的,

AD6 在win7支持不好

网友:
我装的9啊,是什么summer版的,巨大无比,不过破解挺好使的。

网友:
是蛮麻烦的,如果周围有人用的话,就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