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哭嚎跪求wince触摸屏驱动开发资料!

楼主:
没办法了,接到了这方面的项目,求点资料自学呗。

希望大大们指点指点:
1.目的:编写基于touch.dll扩展的触笔驱动;
2.求资料:(1)wince驱动编程方面的,越系统越全面的越好;
          (2)基于touch.dll方面编程的资料,构架、理论和代码实践方面的都要,越详细的越好,
               只简介其DDI和DDSI接口的这种已经有不少了。
3.求实例:touch.dll应用的实例,再简单的也要,只加载touch.dll获取x、y坐标位置的也要,只要您给都要!

网友A:
什么CPU的触摸屏啊?有些是要外加控制器的,有些自带的,实现起来应该有所不同吧!

网友B:
KAO,自己是什么系统都不说说

网友C:
BSP基本有这些代码了,楼主看完就明白了。

俺们老大叫我这周写个什么触摸屏驱动的博客,我郁闷的是我正在弄着ZLG7290的键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周立功7290现在不停的产生中断。正在查找原因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KAO,自己是什么系统都不说说

哈哈,净化eeworld从老大做起

网友C:
嚎啕大哭的不够诚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嚎啕大哭的不够诚意啊。

边看你的博客(还有征婚广告>_<)边小声啜泣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嚎啕大哭的不够诚意啊。

边看你的博客(还有征婚广告>_ <)边小声啜泣ING……

哈哈,玩玩呗,女程序员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你不会是完全从头做吧,没有现成的BS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嚎啕大哭的不够诚意啊。

被怀疑!

引用 网友A:
什么CPU的触摸屏啊?有些是要外加控制器的,有些自带的,实现起来应该有所不同吧!

被质问!

引用 网友B:
KAO,自己是什么系统都不说说

被呵斥!!

引用 网友C:
BSP基本有这些代码了,楼主看完就明白了。

俺们老大叫我这周写个什么触摸屏驱动的博客,我郁闷的是我正在弄着ZLG7290的键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周立功7290现在不停的产生中断。正在查找原因之中。

被发BOLG广告!
被引诱去并看到了博主的“征婚启事”!!

依然磨灭不掉我对技术和知识的追求!全当作技术之路上孤独之外的试炼!!
所以,请您继续指点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P基本有这些代码了,楼主看完就明白了。

俺们老大叫我这周写个什么触摸屏驱动的博客,我郁闷的是我正在弄着ZLG7290的键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周立功7290现在不停的产生中断。正在查找原因之中。

如果按键按住当然不停产生中断。

to lz:
找个BSP,对得上你的CPU的。然后根据里面的驱动看看。然后再改吧。我也是这样改出来的,自己写?不会。-_-!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是完全从头做吧,没有现成的BSP吗?

谢谢您的指导!
我一直做VC的MFC开发,下载转到WINCE项目上,想放长线以后就在这块发展!
所以,需要解决手头问题就是:完成程序对touch.dll的使用(能在wince上绘图就行);
      长远目的是:系统的建立下wince嵌入开发的东西。

网友:
不是啊。我是只要按一下立马不停的产生中断。就是按键不停的按的现象。
这是小问题。我现在把所有代码弄来看一遍。就能找到些眉目的。

哈哈,楼主估计难找到完整的文档,大家都不爱写的,写了公司也不给发。
还是老实点看吧。

楼主你的要求仅仅是画线,绘图?那根本不用了解驱动啊。

直接用EVC等画就行了。

啊?我博客怎么会有“征婚广告”?我只在水源玩过。

不要冤枉我。我博客是有几篇讲触摸屏的,不过我那时候看不明白,只写了一点点而已。哈哈。

网友:
gooogleman兄,用EVC或者API写的绘图程序还是能完成的,因为要接触touch.dll,所以我想写个绘图的小程序进行下简单接触,然后再扩展功能:比如,在全屏上绘图,当鼠标放在按钮等控件上时则不会绘图而产生点击事件……好吧,再扩展一下就是手写输入法的全屏功能了。

网友:
LZ到底是要完成Touch的驱动程序,还是要写一个类似手写输入法的AP?
你的硬件接口用的是什么touch控制IC,PXA263自己是没有touch控制器的吧。

网友:
禀报寇少帅,您能指点我写驱动的门道就指点我这个,能指点我调用TOUCH.DLL就指点我调用!
我目前的问题是想实现一个基于touch的绘图程序。系统windows目录下有touch.dll这个东西,您再问我别的,区区菜鸟实在不认识那些个大些英文字母的专业名词……

网友:
嗯,这么说吧,要能给我个使用touch.dll结构、返回触笔在屏幕上点击的坐标、在窗口上显示出来的程序,就算解决我的问题了。
嗯,不是在窗口中点击,这个我用MFC就能做。在屏幕上点击我用QASetWindowsJournalHook也实现了,现在需要的是调用touch.dll实现的。

网友:
哈哈,没有这么深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直接弄驱动吧。一直是这么认为。其实驱动只有一点,微软也自带了一堆的应用程序。

网友F:
。。。。站起来吧。。别跪着。。。哎
参考下微软写的就OK啊。。。

网友:
晕,看来你要的就是AP,与驱动无关。帮不到你了。
不过很奇怪哦,你要是写AP的话,直接调用MS提供的API函数就可以了啊,还管什么Touch.dll呢?
难道MS没有提供API函数?亦或touch.dll是你们自己开发的,MS的函数用不了?
如果这样,就需要用得到DeviceIOControl,让你们的驱动工程师将touch.dll中的相关函数的接口提供给你,你用deviceIOcontrol调用即可。

网友:
微软的代码好哇,能给我个现在能看的网址什么的吗?说说在哪儿嫩刚看到也行,我就想看个例子。

网友:
似乎触摸屏的操作和鼠标是类似的,在AP中。记忆中如此,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声哭嚎跪求wince触摸屏驱动开发资料!
。。。。站起来吧。。别跪着。。。哎
参考下微软写的就OK啊。。。

好主意,“微软写的”在哪?

网友C: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TOU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TOUCH

啊~太好了,终于又看到这个在N个资料里见到N次、在自己机器上反复查找N遍、理所当然的被高手们挂在嘴边、让菜鸟一看仿佛是正在使用的windows XP系统自带的……路径名了。很惭愧,我没装这个东西。

网友G:
LZ要求的东西根本与驱动无关啊,似乎问题发错了板块,应该去找专门讨论wince AP的论坛和板块。
另外,如果你写一个小程序,可以用鼠标画一个圆圈,这个程序运行在PDA上,你不妨试试能不能用触摸笔也画出圆圈来。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要求的东西根本与驱动无关啊,似乎问题发错了板块,应该去找专门讨论wince AP的论坛和板块。
另外,如果你写一个小程序,可以用鼠标画一个圆圈,这个程序运行在PDA上,你不妨试试能不能用触摸笔也画出圆圈来。我觉得是可以的。

谢谢,我也觉得我来错地方了,我的项目目前卡在touch.dll的连接这块上。

网友C:
http://www.cnblogs.com/nasiry/archive/2005/08/30/225859.html——楼主,这篇文档非常正点,漫漫看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nblogs.com/nasiry/archive/2005/08/30/225859.html——楼主,这篇文档非常正点,漫漫看吧。哈哈。

不错,得仔细看看。

我很奇怪:为什么关于touch.dll获取触笔信息方面,网上一片例子代码也没有,所有需求这方面例子的贴子全部不了了之,看来算是“高新技术”了。

网友D:
难道非得装个PB,好几G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非得装个PB,好几G的东西……

现在硬盘相当的便宜,当然装pb再装ce6.0了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难道非得装个PB,好几G的东西……

现在硬盘相当的便宜,当然装pb再装ce6.0了

需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