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发不出短信

楼主(2009-03-23):
MC55发不出短信
我的MC55只能收短信,接电话,就是发不出短信,也打不出电话。具体是:
1)打电话时出错是:NO CARRIER ,但是我的检测网络已经连上了。
2)发短信出错是:未知错误,网上说可能是CNMI与CSMS设置的问题,但是目前这2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希望哪位能给点帮助,谢谢。
短信
电话

网友A:
是设置的问题
好久没有做GSM模块了

网友B:
谢谢楼上,但是能说清楚点吗,是什么设置的问题。我做了半个星期了也没找到原因,谢谢。

网友C:
AT+CSMS
取值说明
:
0 SMS AT命令符合GSM 7.05 Phase 2
1 SMS AT命令符合GSM 7.05 Phase2+
其他数值 保留或未定义
:
0 ME不能接收短消息
1 ME可以接收短消息
:
0 ME不能发送短消息
1 ME可以发送短消息
:
0 ME不能接收小区广播
1 ME可以接收小区广播
典型示例
命令:AT+CSMS=?
回应:
+CSMS: (0-1)
OK
命令:AT+CSMS?
回应:
+CSMS: 0,1,1,1
OK
命令:AT+CSMS=0
AT+cSQ 查查信号有没有,AT+cREG?是否是0,1。即是否注册进去了

网友D:
查过了,AT+CSMS=0,1,1,1 是可以发短信和接收短信的。
AT+cREG?是0,1 网络是连上的
AT+cSQ有值,即信号强度有
这几个设置都设好了。可就是发不出短信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打MC55客服电话寻问的,是因为我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或串口精灵,在这些软件平台上是发不出短信的,因为编码不同。可以使用超级终端就可以顺利发短信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打电话时,一定要使用ATD15801472695;注意结束加分号才可以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