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低层开发、嵌入式应用开发都是些什么方面???

楼主:
嵌入式低层开发做些什么?是1、硬件2、驱动3、系统移植吗?还有其他的吗?
嵌入式应用开发和PC机开发类似吗?

网友:
有类似的地方

网友:
应用开发和pc机开发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的

网友:
嵌入式低层开发做些什么?
从软件方面说,一般是指驱动开发 系统移植等方面.

嵌入式应用开发和PC机开发有类似的地方(应用开发在一定程序上与平台无关).

网友:
这些问题很多人问过了,要不是eeworld是积分制,估计.....

多看贴即可。

网友:
如果 接触到底层 ,就必须要学习驱动了。。。其他的系统方面 只要 了解 原理就可以
启动代码是一个小系统,像 u-boot  就是 仿linux做出来的

网友:
嵌入式应用开发和PC机开发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