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S3C6410的MFC,2D,3D加速,碰到一个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S3C6410的MFC,2D,3D加速。先是碰到了编译不能通过的问题,
再来大家说是DISPLAY的问题,所以编译通过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
又出现了,睡眠下去的时候正常,但唤醒的时候却发现LCD白屏如果我放哪里
不管它的话,它自己睡下去了也没问题,然后我点下屏幕却发现LCD显示又正常了。

   高手不吝赐教!!!!
   我虚心学习~~~

网友:
没做过。
估计还是显示驱动的问题。
电源管理部分。仅供参考。

网友:
MARK.我的6410还没跑起来啊!!!

网友:
引用楼主 LH806732 的帖子:
  最近在做S3C6410的MFC,2D,3D加速。先是碰到了编译不能通过的问题,
再来大家说是DISPLAY的问题,所以编译通过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
又出现了,睡眠下去的时候正常,但唤醒的时候却发现LCD白屏,如果我放哪里
不管它的话,它自己睡下去了也没问题,然后我点下屏幕却发现LCD显示又正常了。
  高手不吝赐教!!!!
  我虚心学习~~~

你的6410跑多少频率?工作正常了?532芯片跑532,还是532芯片跑667,还是667芯片跑667?

网友:
引用楼主 LH806732 的帖子:
  最近在做S3C6410的MFC,2D,3D加速。先是碰到了编译不能通过的问题,
再来大家说是DISPLAY的问题,所以编译通过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
又出现了,睡眠下去的时候正常,但唤醒的时候却发现LCD白屏,如果我放哪里
不管它的话,它自己睡下去了也没问题,然后我点下屏幕却发现LCD显示又正常了。
  高手不吝赐教!!!!
  我虚心学习~~~

唤醒时白屏是LCD驱动的PowerOn没处理好。只开了背光。
点下屏幕会正常一般是因为触摸发出事件(event)后,系统会刷新。

网友:
楼上说的非常对

网友A:
主频是533(S3C6410XH-53)芯片跑532MHz,这个有关系吗?

睡眠BSPPowerOnDevPowerOn):先关LCD背光,再关LCD电源。
唤醒BSPPowerOffDevPowerOff)::先开LCD电源,再开LCD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LH806732 的帖子:
  最近在做S3C6410的MFC,2D,3D加速。先是碰到了编译不能通过的问题,
再来大家说是DISPLAY的问题,所以编译通过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
又出现了,睡眠下去的时候正常,但唤醒的时候却发现LCD白屏,如果我放哪里
不管它的话,它自己睡下去了也没问题,然后我点下屏幕却发现LCD显示又正常了。
  高手不吝赐教!!!!
  我虚心学习~~~

唤醒时白屏是LCD驱动的PowerOn没处理好。…

唤醒时白屏我移动鼠标或者点击屏幕为什么不会正常呢,如果如你所说的:“触摸发出事件(event)后,系统会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频是533(S3C6410XH-53)芯片跑532MHz,这个有关系吗?

睡眠(BSPPowerOn和DevPowerOn):先关LCD背光,再关LCD电源。
唤醒(BSPPowerOff和DevPowerOff)::先开LCD电源,再开LCD背光。

我的USB老是下不了NK,想问你什么原因!!!

网友:
LayOut问题.
你的贴我看过!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背光电压和LCD电源都正常,为什么唤醒之后显示正常之后,然后慢慢白屏,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背光电压和LCD电源都正常,为什么唤醒之后显示正常之后,然后慢慢白屏,高手指点迷津!

我在弄kITL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并且至今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并且我的是偶然性现象,更加是不可理解。

为什么会白屏?你直接从硬件角度去查看,没有图像显示,是哪个引脚没有控制好,从硬件找到软件,我想只能这样慢慢找。

以前我还黑屏过,那时候我发现是注册表问题,就是很有规律的,和电源管理的注册表有关,楼主不妨仔细对比每次白屏发作的时间,寻找规律。

网友A:
出现白屏的情况就是我按下睡眠的唤醒键,起来之后就正常一次,然后慢慢白屏,每次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偶尔一次。
我让它一直这样白屏后,放置不懂,它自己会睡眠下去,然后我点击一下屏幕或者移动一下鼠标,它显示都是正常的。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白屏的情况就是我按下睡眠的唤醒键,起来之后就正常一次,然后慢慢白屏,每次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偶尔一次。
我让它一直这样白屏后,放置不懂,它自己会睡眠下去,然后我点击一下屏幕或者移动一下鼠标,它显示都是正常的。

不解~~~~~~~~~~~~~~~~~~~~~~~~~~~~~~~~~~~~~~~~~~~~~~~~~~~~~~~~~~~~~~~~~~~~~~~~~~~~~~~~~~~~~~~

根绝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源管理问题了
注意显示驱动IOControl函数以及相关的powerdown/up函数

网友:
楼主买的是友坚的6410开发板?质量如何?价格多少。
我还想自己买一块来学习呢,据说2600了,?
我想自己买来充充电。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现白屏的情况就是我按下睡眠的唤醒键,起来之后就正常一次,然后慢慢白屏,每次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偶尔一次。
我让它一直这样白屏后,放置不懂,它自己会睡眠下去,然后我点击一下屏幕或者移动一下鼠标,它显示都是正常的。

不解~~~~~~~~~~~~~~~~~~~~~~~~~~~~~~~~~~~~~~~~~~~~~~~~~~~~~~~~~~~~~~~~~~~~~~~~~~~~~~~~~~~~~~~

根绝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源管理问题了
注意显示驱动IOCo…

看看白屏的时候有什么信息输出,以前我就仔细观察黑屏每次会输出什么信息。独立把显示驱动编译成debug 版本的驱动
6410 应该支持KITL吧,最好用KITL等慢慢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