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
atmll怎么控制IO口!

网友:
......路过赚分,以示存在!
另:找到一本单片机的书-->都会有说明滴...好好看看书,然后在动手自己做做.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这位兄弟结贴率有点低,这分不容易赚。

不是太清楚 atmll 是什么,这个可能要说清楚点。

网友:
配置IO口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