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拔式的wince终端

楼主:
新买了款终端机,和以前用的很不一样。在样机上做的程序也不能跑。有很多问题请教:

1。不能实现和activesync同步,插上数据线,就像U盘一样,只显示ce里面的flash disk。
2。不能安装netcf,不能识别。查看系统是wince5.0的,处理器类型是Ingenic Semiconductor co.,ltd.,coldburst-jz4740。我把(NETCFv2.ppc.ARMV4.cab,NETCFv2.wm.armv4i.cab,NETCFv2.wce5.sh4.cab,NETCFv2.wce5.mipsii.cab,NETCFv2.wce5.mipsiv.cab,NETCFv2.wce5.armv4i.cab ,NETCFv2.wce5.x86.cab )都拷贝过去式了下,不能安装。
3。运行cgacutil.exe,显示的netcf版本是1.0 sp3的。
4。终端的新建连接不能建,选项全是灰色,不能点击。
5。终端显示屏很小,在修改AP的ip,连接属性时,有一半的操作界面看不到,就无法进行设置。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能实现和activesync同步,有两种可能:一是机器在定制系统时,没有包含activesync控件;二是包含了activesync控件,但是通过注册表设置为U盘模式.

网友A:
最好用与CPU类型完全匹配的安装包,否则不能安装就属于正常的.

网友:
第5项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考虑自己写个设置IP的程序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与CPU类型完全匹配的安装包,否则不能安装就属于正常的.

谢谢!
厂商说是MIPS的cpu,但是系统显示的那个貌似不是啊Ingenic Semiconductor co.,ltd.,coldburst-jz4740。
不知道这个该用什么。

网友:
来人啊,送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