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FirstDevice()查找驱动,同一段代码,一个程序成功另 ...

楼主(2010-01-29):
FindFirstDevice()查找驱动,同一段代码,一个程序成功另一失败
FindFirstDevice()查找驱动
我用这个函数来查找驱动,在一个什么都不做的mfc程序里,试过多次,都可以成功。
在另一个程序,里边会用到这个驱动。但我在程序的一开始就去查找这个驱动并试图卸载后重新加载。可是连查找都不成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奇怪。
卸载
程序

网友A:
帮顶。仔细想一下两个程序有什么不同。

网友:
呵呵,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1、第一个程序什么都不做(完全可以不考虑嘛,呵呵)
2、第二个程序做了什么
3、查找设备时是否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4、做的什么是否与注意事项有冲突
5、解决冲突,查找成功,呵呵…

网友B:
GetLastError()可以看看原因吗

网友C:
DEVMGR_DEVICE_INFORMATION di;
di.dwSize = sizeof(DEVMGR_DEVICE_INFORMATION);
加上上面红字一句,就可以了。
奇怪的是我的第一程序也没加这句,但是回回可以。
在这个网址上找到的。http://blog.sina.com.cn/clementz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