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2440 跑uCos2比较慢,找不到原因

楼主:
 手中刚拿到一套mini2440的开发板,发现在跑uCos2的程序时,特别慢,目前所使用的屏幕是NEC53。刷一屏的时间居然要55ms,这个正常吗?

网友A:
唉,没人知道吗?

网友:
最好问友善
————————————
看时钟
——————
或屏蔽某些函数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问友善
————————————
看时钟
——————
或屏蔽某些函数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晕,违背原则,回了结贴率不及格的帖子.........

引用 网友A:
唉,没人知道吗?

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有人愿意回答不结贴的帖子的。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刚刚来这里,不是很懂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刚刚来这里,不是很懂规则。

结帖率:50.00%

网友:
先将LCD的相关寄存器打印出来,看看点频、行频、场频配的对不对,算一下按照配置的值对应的刷新频率是多少。
如果LCD的配置正确,显示却还钝的话,那就是有驱动或者后台应用在吃CPU了,跟PC机上CPU占用100%造成的后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