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支持正则表达式吗,支持的话给给例子?

楼主(2009-03-09):
EVC支持正则表达式吗,支持的话给给例子?
EVC支持正则表达式吗,支持的话给给例子?
我想做的是一个文件搜索
我的思路是先递归出目录的文件名
然后用正则匹配
如果直接在FindFristFile处匹配,那么子目录下怎么递归呢?
表达式

网友A:
本身是不支持的,除非你找第三方的。
FindFristFile 处理递归要自己去写

网友B:
一直到VS2005才合入标配的正则表达式库,之前的你就得找第三方的了。

网友C:
正常的递归我写完了,但是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我findfirstfile中使用通配符那么,那么只能差当前目录下的文件。要进入字文件夹还有使用findfirstfile,这样做就是一个文件夹下我要循环两次,觉得不效率。要是自己写通配符匹配应该比较麻烦。还有在wince下开发按关键字搜索,文件中存在关键字就搜索出来此文件现在还没什么思路。文件包括word,ppt,pdf等。

网友D:
这种方法是基本方法,也没什么特殊。xp下也是很慢的。
不过有快速搜索的算法,以前看到过,不过因为不是做这方面的,所以没留意。你g一下看看。

网友E:
用shell api做搜索速度快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