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喇叭的应用实例或单片机实现的音乐贺卡

楼主(2009-04-19):
基于proteus的喇叭的应用实例或单片机实现的音乐贺卡
单片机实现类似音乐贺卡的功能,自己选择一段音乐用单片机驱动喇叭播放出来,
音乐

网友A:
曾经我见过这么一个,但是后来就弄丢了,唉……

网友B:
proteus里面不知道音乐片在哪
现实中倒是见到过
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开关控制,给电就响那种就成

网友C:
我有,这个比较简单,就音乐那一段程序,网上也有相关参考的,只是控制间隔时间等一些参数就行

网友D:
用蜂宁器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