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单片机 arm的外部晶振频率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谢谢

楼主(2010-06-20):
单片机 arm的外部晶振频率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谢谢
单片机 arm的外部晶振频率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只是单单就根据速度和稳定性选择就可以了吗?具体点 谢谢
晶振
稳定性

网友A:
频率越高,精度越大,当然在你芯片的范围之内。但是具体应用还是要看你的系统,不能笼统地判断

网友B:
第一是它必须在允许的频率范围内
第二是它需要满足特殊应用的要求
第三是尽量低,减少电源需求,减少电磁辐射

网友C:
cbyibby Great_Bug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