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输入,串口输出二进制字符

楼主(2010-06-07):
单片机按键输入,串口输出二进制字符
哪位高手可以帮帮忙,我想做一个有6个按键从I/O口输入,按键的功能依次为:开/关、发送、取消发送、赞成、反对和弃权按键对应的发送信息的编码为:开—001、关—010、发送—011、取消发送—100、赞成—101、反对—110、弃权—111。信息编码通过单片机串口输出到数码管显示出来。谢谢了啊!!
按键
发送信息
二进制
数码管

网友A:
估计楼主刚初学,这个很简单了。初学者都可以搞定,按键检测,而且你这个按键检测可以直接检测IO,连矩阵都不用扫。发送信息编码,也就是现实到数码管而已。也就是,哪个按键按下了,就显示对应的数字编码。简单点说:mian循环下来个while,然后多个if判断按键的引脚电平。根据按键状态显示。。。。

网友B:
通过串口到数码管是什么意思,是必须使用对方的数码管还是你自己的数码管?
如果是对方的,你需要知道通讯协议,和串口设置。
如果是自己的,就不用串口,直接作个显示就哦卡了

网友C:
那个我确实是初学,还不太明白,可不可以帮忙写一下具体的程序,我可以学习一下,还有就是按哪个键,它对应的二进制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就可以了,帮帮忙,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