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成功了,但是实际搭好板子却没有结果

楼主:
我用的是AT89S52,我在PROTUES里面仿真什么都好着了,应该可以证明程序没有问题吧?

可是我焊好板子后,数码管却不显示,我编了一个小程序让数码管循环点亮它也能点亮,这应该能说明数码管接法没错呀

可是我插上烧好我程序的单片机后,数码管就是不亮!连乱码都不出现!

为什么了,可能是什么原因了?望指点了!

我该检查电路了还是程序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共阴还是共阳的,电流驱动能力够吗?

网友:
烧好程序的单片机能正确运行吗?测下相应的输出管脚,看看有没有电平变化,有可能是烧录没成功或者不对吧。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吧 呵呵

网友:
恩,我再烧一次吧,再检查硬件电路吧!

网友:
查查晶振有没有工作!复位有没有问题

网友:
晶振有没有起振,ALE有没有工作,
排查电路,是不是那个地方没有焊接好;
若是下载程序的软件是不是和单片机不配套,版本不对?是什么下载?

网友:
仿真跟现实还是差挺多的

网友:
ALE应给怎么接呢?我直接悬空的

网友:
晶振工作了,复位电路好着了,
我明明是把我输入数字的数码管值输出到了,接数码管abcdefgh的IO口中了,
我在KEIL中debug了一下看寄存器里就是放的那值
可是我测电压时发现abcdefgh端口都是高,
我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
而且不出乱码

网友:
你说的状况,应该是驱动能力不够吧
你是把共阳极的数码管的数据引脚直接接到单片机引脚的吗?

网友:
恩,呵呵,我现在解决了。谢谢大家了

我把我需要存储的数据放到了80H 后面的空白的空间,如0C0H中,可是那一部分不宜使用(只针对我这个程序或许是我不会使用),我把它们都改到30H 那一块儿就好了!

我这是从leileipei人提醒我ALE时 看ALE时想出的呵呵!

谢谢大家的关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