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在ARM9的连线

楼主:
买的飞凌FL2440的实验板,板子上的SDRAM是K4S561236E-UL75
以两片32M在BANK6组建64M32位的存储
板子给的连接图如图

按照2440手册BA0和BA1应该连接到ADD24和ADD25
但是这样连接时什么意思

小弟是菜鸟没有多少分还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根据需要片选。

网友A:
上面那个设计 是为了兼容两片32M 和两片64M

仅他们在设计上,即可以支持两片32M的SDRAM,组成64的SDRAM。
也可以支持两片64M的SDRAM,实现128M的SDRAM。

网友:
就是 片选。用来选择两片sdram中的其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设计 是为了兼容两片32M 和两片64M

仅他们在设计上,即可以支持两片32M的SDRAM,组成64的SDRAM。
也可以支持两片64M的SDRAM,实现128M的SDRAM。

我觉着也是,因为我买板子时候就是说可以选择两种配置!但是这样把24和25都连接到BA0还怎么选呀,那个东西是什么啊?他们的电平时怎么变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