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GCC TWI(I2C)外接元件的实例

楼主(2009-11-09):
Atmega16 GCC TWI(I2C)外接元件的实例
本人想利用I2C来控制2个或2个以上的元件工作!
请各位指教!本人是新手需要具体实例!
工作

网友A:
1.I2C有带宽。
2。标准器件都有地址线,但是有些没有,就是说只能接相同器件一个,例如24LC64。
有些标准器件自己已经固化了自己的地址。例如PCF8563,是0x01.

网友B:
能不能在具体些介绍啊!

网友C:
I2C不难啊 自己模拟时序都可以
先启动 检测应答 再寻址 检测应答 然后按页读写数据 检测应答 最后结束
再结合器件手册看肯定没问题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I2C总线吧,弄明白这个协议后,你自然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