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ultibin后运行报FMD错误?

楼主:
串口输出内容如下所示,显示FMD出错,是不是FLASH有关的库没包含进XIPKERNEL?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0c91c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0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FMD::FMD_Init IPL .....
FMD::FMD_Init Done
MID = 0xec, DID = 0xd3 4th Cycle : 0x51
NUMBLOCKS : 8192(0x20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18 - device 0x0101 func 7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我在platform.bib文件中,已经把相关的几个文件包好进xipkernel了,具体如下所示: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nk.exe                                        $(_FLATRELEASEDIR)\kern.exe             XIPKERNEL  SH
        coredll.dll                                $(_FLATRELEASEDIR)\coredll.dll          XIPKERNEL  SH
        filesys.exe                                $(_FLATRELEASEDIR)\filesys.exe          XIPKERNEL  SH
        fatfsd.dll                                $(_FLATRELEASEDIR)\fatfsd.dll           XIPKERNEL  SH
        diskcache.dll                        $(_FLATRELEASEDIR)\diskcache.dll        XIPKERNEL  SH
        fatutil.dll                                $(_FLATRELEASEDIR)\fatutil.dll          XIPKERNEL  SH
        binfs.dll                                $(_FLATRELEASEDIR)\binfs.dll            XIPKERNEL  SH
        fsdmgr.dll                                $(_FLATRELEASEDIR)\fsdmgr.dll           XIPKERNEL  SH
        mspart.dll                                $(_FLATRELEASEDIR)\mspart.dll           XIPKERNEL  SH
        ceddk.dll                                $(_FLATRELEASEDIR)\ceddk.dll            XIPKERNEL  SH
        smflash.dll                                $(_FLATRELEASEDIR)\smflash.dll          XIPKERNEL  SH

网友:
OEMIoControl是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
viewbin -t xipkernel.bin
检测下 xipkernel.bin 中的文件和你上面 MODULES 中是否一致。
还有个注册表存储相关的 boot.hv 没在你的列表中,要是缺了也会有上面的问题。
最好就是注册表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这几个IOCTL可以返回去查一下是什么定义,具体定义在pkfuncs.h文件里吧
正常的话有些IOCTL本来就可以不支持的

网友:
现在报如下的错误, filesys.exe异常。是不是注册表配置错误? 哪位大侠有相关配置,能给我看看好吗?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18 - device 0x0101 func 70
Data Abort: Thread=97fe7000 Proc=8222625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6e8(coredll.dll+0x0002e6e8) RA=03f9e6c0(coredll.dll+0x0002e6c0)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Data Abort: Thread=97fe7000 Proc=8222625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6e8(coredll.dll+0x0002e6e8) RA=03f9e6c0(coredll.dll+0x0002e6c0)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54).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54).
Data Abort: Thread=97fe7000 Proc=8222625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8020f76c(NK.EXE+0x0000f76c) RA=8020f758(NK.EXE+0x0000f758) BVA=03f01550 FSR=00000007

网友A:
先把所有的文件放到XIPKERNEL中试试再说,看到底是不是由于有些文件没有放到Kernel里导致的
在实现Binfs过程中出现filesys.exe错误的原因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所有的文件放到XIPKERNEL中试试再说,看到底是不是由于有些文件没有放到Kernel里导致的
在实现Binfs过程中出现filesys.exe错误的原因很多的

把所有的文件放到XIPKERNEL中, XIPKERNEL.BIN下载出错?如下所示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260093c
-----------------------------------------------------
BIN image type unknow
!OEMVERIFYMEMORY: Invalid image

文件一大,EBOOT就不认xip.bin格式了,请问什么原因,是EBOOT版本问题吗?

网友:
我也出现同样的错误,到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18 - device 0x0101 func 7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就挂了,不知道winamp123 解决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