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LDR读取FLASH块出错?

楼主:
我先烧写STEPLDR.NB1在0块,启动后串口打印输出正常;可是烧写eboot.nb0后,却打印出错信息:

ECC ERROR block 0x00000002 page 0x00000000

报的是FLASH ECC错误,查看了下代码,STEPLDR会读取LOAD_SIZE_PAGES大小的FLASH做校验, NF_ReadPage()函数出错,可是我的FLASH块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多加点DEBUG,再追踪一下

网友:
sector 大小设置的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加点DEBUG,再追踪一下

这种程序怎么调试?能够利用ADS设置断点跟踪调试吗,还是只能打印输出?

网友B:
eboot.nb0是怎么烧写的?

setpldr读取一个page的时候,也会读取原来存放的ecc值做对比,一旦不匹配,就报错。

是不是烧写eboot时,没有写入正确的ecc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nb0是怎么烧写的?

setpldr读取一个page的时候,也会读取原来存放的ecc值做对比,一旦不匹配,就报错。

是不是烧写eboot时,没有写入正确的ecc值?

ecc不是写入的时候自己写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nb0是怎么烧写的?

setpldr读取一个page的时候,也会读取原来存放的ecc值做对比,一旦不匹配,就报错。

是不是烧写eboot时,没有写入正确的ecc值?

利用SAMSUNG的工具烧写的:

SJF2440 /F:EBOOT.NB0

没有输入ECC值项。请问怎么输入正确ECC值?

网友C:
直接把这个ECC校验跳过去好啦。
因为你烧写EBOOT的校验方式和STEPLDR里面用的校验方式是不一致的,就好比,你加密的时候是这个方法,解密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法,当然会报错啦。
直接把校验地方给屏蔽掉,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这个ECC校验跳过去好啦。
因为你烧写EBOOT的校验方式和STEPLDR里面用的校验方式是不一致的,就好比,你加密的时候是这个方法,解密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法,当然会报错啦。
直接把校验地方给屏蔽掉,OK啦

你是遇到过这种问题,屏蔽掉这段代码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这个ECC校验跳过去好啦。
因为你烧写EBOOT的校验方式和STEPLDR里面用的校验方式是不一致的,就好比,你加密的时候是这个方法,解密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法,当然会报错啦。
直接把校验地方给屏蔽掉,OK啦

你是遇到过这种问题,屏蔽掉这段代码就OK了?
我改写nboot的时候就把输出的信息给关闭了,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