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C保存在哪里?

楼主:
如题.TOC的保存的地点.
看到两种说法:
1,保存在Nandflash的block 1(紧接nboot后)中.
2,就在os Image中,找到"cece",再加一个偏移量.

难道两种说法指的"TOC"不是同一个东西?
另外TOC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更新吗?(当然,os image中的Toc是一定不行的)

网友:
TOC, 内容表. 1,保存在Nandflash的block 1(紧接nboot后)中.

网友:
eboot有代码实现,是从rom header读出来的。

网友A:
我看了一篇老外的博客"How does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tart?"  里面怎么有讲到TOC打包在Image里面?

网友:
个人觉得存于nand block1 中的TOC和打包到内存中的TOC是两种不同的信息。前者是bootloader使用的用来加载内核,后者是内核使用。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篇老外的博客"How does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tart?"? 里面怎么有讲到TOC打包在Image里面?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下,这个TOC 是存在NK里面的,打包工具做好的了,我们只要读出来就可以,他是NK的内从描述,解析bin文件啊,以及把全局变量拷贝到RAM区域啊,都要靠他。看一下eboot的代码以及李大为的那本书,PB帮助,我们会有较大的了解。呵呵,如果我说错了。记得给我留言哦!

网友:
TOC最初应该是存于BIN中的,在下载的解析过程中EBOOT将有用的信息收集起来,包括镜像类型、执行的起始地址、镜像大小等,然后存于FLASH的特定BLOCK中(可能是NBOOT后的BLOCK,具体要看EBOOT中的设置),在下次启动过程中EBOOT会从FLASH中读取TOC的信息用来决定从FLASH中读取多大的镜像文件、读取后存储到RAM的什么位置等,读取后跳转执行。

网友:
EBOOT的那个TOC写在NAND的位置可以自己定的.制作镜像nk好像也会出现个TOC。

网友:
我猜测有两种TOC:
1,bootloader需要用到的toc.存在特定block中, 用来决定flash中的内容,镜像起止地址,大小等.
2,Image需要用到的Toc.os启动时需要通过这个Toc来确定image中都有哪些文件,放在哪里,以及需要拷到RAM区的变量等.

Veabol所说的toc 是第一种.
gooogleman所说的toc 是第二种.
第一种toc可以由OEM自定义,大小512BYTE, 而第二种toc应该是微软定义的,详细结构未知.

网友B:
toc数据是在编译过程中完成的,Makeimg根据可执行模块的内容填充镜像的TOC数据,并且用它的起始地址更新pToc全局指针变量。
这个指针的定义是在D:\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NK\LDR下面的ldrcmn.c文件中
定义如下:
ROMHDR *const volatile pTOC = (ROMHDR *)-1;     // Gets replaced by RomLoader with real addr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c数据是在编译过程中完成的,Makeimg根据可执行模块的内容填充镜像的TOC数据,并且用它的起始地址更新pToc全局指针变量。
这个指针的定义是在D:\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NK\LDR下面的ldrcmn.c文件中
定义如下:
ROMHDR *const volatile pTOC = (ROMHDR *)-1;? ?  // Gets replaced by RomLoader with real address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