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复位计数器

楼主:
请教:
    想要在CPLD上实现一个异步计数器,在时钟的上升及下降沿都需要+1计数,代码如下:
    reg[7:0] counter;
    always @(clk)
       begin
        if(en == 0)
            begin
                counter <= 0;
            end
        else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8'h01;
            end
       end

    其中:en  -  使能信号,为0时,复位计数器,为1时使能计数器
          clk - 输入时钟
          counter - 8bit计数寄存器

    奇怪的是,用synplify8.6综合后,counter[7:0]变成了counter[0],读其数值,只有0,1两个。

网友:
好好仿真,看下时序图.

帮顶下.

网友:
应该好好看看综合的报告,关注一下哪些信号使用到了counter,以及en 信号可能变化的情况。楼主的意思是counter的其它位被优化掉了。

网友:
一般不推荐在一个进程里做双沿的处理吧

网友:
楼主仿真了吗? 问题解决了吗?

关注下。

网友A:
1、你写的代码不是异步复位,是同步复位!
2、三楼说的也不对,这里没有双沿处理!
3、应该是计数器所有的位没有全部被使用或输出,被优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写的代码不是异步复位,是同步复位!
2、三楼说的也不对,这里没有双沿处理!
3、应该是计数器所有的位没有全部被使用或输出,被优化掉了!

不太会用Verilog,但是他代码中好像没有指出是什么沿吧,要不应该有risingedge或fallingedge之类的字眼吧,请赐教

网友:
reg[7:0] counte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en) //时钟上升沿计数,en高异步复位!
     begin
          if(~en)                  //
               begin
                    counter <= 0;
               end
          else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8'h01;
               end
      end

其中: en      -  使能信号,为0时,复位计数器,为1时使能计数器
       clk     -  输入时钟
       counter -  8bit计数寄存器

这样一定没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最近也正在做HDLC方面的VHDL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解决:

不能直接用上、下沿来触发,需要引入一个更高频率的时钟(至少为信号的2倍),通过高频时钟来查询信号的上下沿。

网友:
学习....好像直接用时钟的边沿来触发,就无法综合了

网友:
具体实现如下:

    wire wHighClk;
    reg[7:0] counter;
    reg clk_temp1,clk_temp2;

    always @(posedge wHighClk)
        begin
                clk_temp1<=clk;
                clk_temp2<=clk_temp1;
        end

    always @(negedge wHighClk)
        begin
        if(en == 0)
            begin
                counter <= 0;
            end
        else if((clk_temp2==0 && clk_temp1==1) || (clk_temp2==1 && clk_temp1==0))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8'h01;
                end
        end

    其中:en  -  使能信号,为0时,复位计数器,为1时使能计数器
          clk - 输入时钟
          counter - 8bit计数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