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复位参数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12):
bootloader 复位参数的设置问题
有点小问题,44b0,为什么一些教程里PCONA要复位成0x1ff?卖家给的芯片手册上是0x3ff,其余端口也和手册上不一样。请问这个复位应该参考什么设置?
我开始没在意,后来发现卖家的源码也是0x1ff
手册
芯片

网友A:
value bit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0x3ff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x1ff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你看看该寄存器第9比特代表什么意思,他们的差别就是第9比特一个为1,另一个为0...

网友B:
太感谢了,之前没有配置管脚的概念,没动脑子
他们很多一样的地方,我以为有特殊意义,可能因为是公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