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如何发彩信,已经实现ATDT*99***1#这一步了,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内容打包?如果打包?

楼主:
VC如何发彩信,已经实现ATDT*99***1#这一步了,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内容打包?如果打包?

ATE
AT+CMGF=0
AT+CIMI   AT+CIMI获得IMSI  IMSI 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IMSI)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国际上为唯一识别一个移动用户所分配的号码
AT+CNMI=1,1,0,2,1
AT+CSMS=1 选择消息服务
AT+CLIP=1 支持来电显示
AT+CSQ 检查网络信号强度和SIM卡情况
AT+CNMI=1,1,0,2,1
AT+CMGF=0  PDU格式消息内容
AT+CMGL=1  显示消息
AT+CMGL=0  读取消息 AT+CMGL=1 // 接收已读 AT+CMGL=2 // 存储未发送 AT+CMGL=3 // 存储已发送 AT+CMGL=4 // 所有消息
ATH     挂所有的电话
ATS0=0  用ATS0=1则一声后应答,用ATS0=3则三声后应答,用ATS0=0则不自动应
ATE0V1
AT+CGDCONT=1,"IP","CMWAP"  设置APN
ATDT*99***1#

CONNECT 115200
~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 }6}!}$}%軁"}&} } } } }'}"}(}"}#}$?&磣~ }#?}!}!} }6}!}$}%軁"}&} } } } }'}"}(}
"}#}$?&磣~ }#?}!}!} }6}!}$}%軁"}&} } } } }'}"}(}"}#}$?&磣~ }#?}!}!} }6}!}$}%
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NO CARRIER

通过端口监测,是在ATDT*99***1#在发送数据包....

用的别人的软件,它是发成功了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友情支持,三颗心关照,up~up~up~!!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你是不是可以和供应商或运营商联系一下
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可以和供应商或运营商联系一下
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技术支持

运营商用的MAS机,这个到是简单,他直接可以做好.

如果是GSM Model 怕是只有运营商里有朋友才会出来指点.

网友B:
ATDT*99***1#返回CONNECT之后,开始PPP拨号,拨上线后,连接到彩信中心,连接成功就可以发送MMS PD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DT*99***1#返回CONNECT之后,开始PPP拨号,拨上线后,连接到彩信中心,连接成功就可以发送MMS PDU了。

就是怎么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