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4.0 问题

楼主:
(1)Find Source 对话框问题

描述如下: 写了个winCE 程序,调试时出现  Find Source 对话框

           Please enter the path for ONEXIT.C    右侧有三个按钮 :OK,Cancel Network  点取消按钮,程序能继续运行。

那位又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怎么解决的 吼一声啊!

网友:
  补充下:

   编译警告问题:

corelibc.lib(wwinmain.obj) : warning LNK4209: debugging information corrupt; recompile module;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corelibc.lib(onexit.obj) : warning LNK4209: debugging information corrupt; recompile module;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corelibc.lib(crt0dat.obj) : warning LNK4209: debugging information corrupt; recompile module;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corelibc.lib(crt0init.obj) : warning LNK4209: debugging information corrupt; recompile module;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这个又怎么解决呢。

网友:
重新编译下。。另外,你是不是调试的时候,被添加进入了一些多余的问题。你看下你的工程里面有没有多出来的.cpp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