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教ARM的AT91SAM7S256的SSC如何用PDC进行连续发送?

楼主(2010-01-20):
请教ARM的AT91SAM7S256的SSC如何用PDC进行连续发送?
用PDC实现了单次发送,但由于要求是连续发送一组数,形成连续正弦波,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大虾高手们不吝赐教,先在此谢过了!
大虾
如何

网友A:
我们以前 都是采用DAC实现,需要先进行表。
然后查表一次采用DAC输出就OK
楼主百度与GOOGLE下,类似的代码应该不少。

网友:
现成的百度和Google之后会有很多牛人给提供,这里只交流想法,呵呵…

网友B:
我是去百度和Google搜索过了之后,因为类似的代码很少,所以来发帖求助。
我也是先定义一个正弦表,但用PDC实现连续发送要配置好SSC的ENDTX和TXBUFE中断,
但我配置好了AIC,开启了SSC的ENDTX和TXBUFE中断,但不知什么原因当SSC_TCR=0这时应该进入ENDTX中断服务程序,但好像怎么也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