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32S2这个片子,串口下载的时候,无法下载。出现以下提示

楼主:
这个片子我按照厂家提供的下载电路搭建的,第一次下载成功了,再下载就无法下载了,上次下的程序还再执行,只要上上电就执行程序,就是不下载,我也按照顺序,先点下载然后再上电,还是不行,哪位给解决一下,谢谢。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网友:
串口线对吗?直连交连?

网友:
串口线是正确的,因为我第一次写进去了,控制一个小灯闪,现在是在下载的情况下上电,小灯马上正常的闪,这应该是进入了执行程序,不进下载程序吧。

网友:
好了解决了,搞了一整天了,stc片子好像这个问题很严重,照我下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1、先点击下载,
2、上电,此时如果正常下载了,那就好了,完成了,如果出现此贴顶上的提示,就到第3步
3、此时别的都不动,只是把板子断电,然后等上半分钟
4、半分钟后再次上电,如果成功就完成了,如果不成功则再到第3布,循环几次就能成功了
5、如果还不成功那就是别的地方的问题了,我没办法了,
好了,结贴。

网友: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网友:
你下载的时候它有个选项,指示下次下载的时候要不要用P1.0/P1.1来控制.....你可能是在第一次下载的时候选了这个.......

网友:
楼主估计是选择了用P1.0/P1.1来控制下载的选项

网友:
对,一开始我用了,后来听好多人都说不要用,跟那个没关系,那厂家说明书里还说最好用,真不知道该听谁的,我现在不再用了,目前为止是可以下载程序了,不知道会不会再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STC的单片机在上电的时候会检测ISP端口数据,如果有数据则进入load.否则跳到AP区执行应用程序.所以每次点下载后,要重新断一下电.如果单片机的VCC端电容较大,要等候一下,才能完全断电.

网友:
STC的ISP软件真不好用

网友:
偶用着没出大问题过

不知道是不是用丫原厂的那个下载板,如果是的话,注意一下上电的顺序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自己的板子,可以查一下晶体和复位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