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串口问题

楼主:
我使用AT89S52写了一个简单的串口程序,把程序写入芯片以后,可以正常的接收,但是当给AT89S52断电以后,然后在上电,就收不到串口数据了,如果再重新写入程序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断电再上电,就不能正常工作。
我可以确定芯片不存在问题,因为写入其它程序(非串口程序),断电再上电以后可以继续工作。

网友A:
除了是不是新下的程序外,还有其它啥的改动不?

看起来比较神奇

网友:
无法理解
楼主好好检查电路和程序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是不是新下的程序外,还有其它啥的改动不?

看起来比较神奇

没有任何改动,我下了程序以后,测试可以收发数据,然后切断电源,再通电,没有任何其它改动。就这样上电以后就不能收发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理解
楼主好好检查电路和程序先

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初始化
SCON=0x50;  //MODE3,可传送和接收数据
T2CON=0x38;  //定时器2工作控制寄存器T2CON
TL2=0xd9;  //设定传输波特率9600,晶体振荡器=12Mhz
TH2=0xff;
RCAP2L=0xd9; //设定传输波特率9600,晶体振荡器=12Mhz
RCAP2H=0xff;
IE=0x00;  //禁止中断
TR2=1;   //启动TEMER2
TI=1;
发送数据
while(!TI);
SBUF=uData;
while(!TI);
TI=0;
接收数据
  ucData=0;
  if(RI)
  {
   RI=0;
   ucData=SBUF;
  }

这是我的程序,请大家帮我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
我觉得 会不会 是重新上电后,波特率 改变了

网友:
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zhb1190 的帖子:
我使用AT89S52写了一个简单的串口程序,把程序写入芯片以后,可以正常的接收,但是当给AT89S52断电以后,然后在上电,就收不到串口数据了,如果再重新写入程序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断电再上电,就不能正常工作。
我可以确定芯片不存在问题,因为写入其它程序(非串口程序),断电再上电以后可以继续工作。

首先,电路是不是自己设计的呢?问题可能是电路的问题,因为断电后就不能接受数据,电路中会不会出现有害电流,把芯片中的程序给刷掉了。你可以先检查一下
其次,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接收数据的?

网友:
我怀疑可能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断电断的彻底不?

网友:
断电后程序应该是不会变的啊!
看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复位键接上低电平!!!!!!!!!!!!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仿真用芯片啊,断电后程序没了

网友:
1.換個芯片試試(板子不換)
2.換塊板子試試(芯片不換)
3.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还真奇怪了!复位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