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款9线全功能的串口芯片

楼主:
RT

网友:
Usb转串口的要吗?FT232

网友:
SP3223
系列的很多都可以

网友:
推荐采用TI的IC

这样的IC很多啊。

如果仅仅是uart 转串口,则可以采用SP3243

网友:
SP3238 就可以 我就用的这个

网友:
楼主实在没有很匹配的IC,建议直接去TI或者maxim官网

尤其是maxim,他们的接口IC功能很齐全,USB、UART、232等接口IC,都很全。
http://china.maxim-ic.com/

网友A:
美信的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信的当然是最好的!

同意

网友:
FT232,PL-2303,ft81232 and so on

网友:
LT(Linear Technology)好像也有一个对应的什么什么232的
像这种总线电瓶类的 找MAXIM和LT两家没错

网友:
intel的8251,Z80的SIO

网友:
人说是9线的呀,不是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