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嵌入式开发,nand 无法启动的问题!急切求帮助!

楼主:
我开发板上nor flash使用的是sst39vf1601,NAND FLASH使用的是k9f2g08uom,首先从nor 启动,使用usb下载,烧进steprdl.nb1,eboot,logo文件,显示都ok,烧文件的过程中,nand 的片选,读写信号正常。接上跳线冒,从NAND 启动,一直都起不起来,没有读信号(这个非常不正常)片选一直是低电平,偶尔跳高,再回复低电平。这个问题卡了我2周了,也调整了nand 周围的电阻配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读nand 里面的信息呢?我也不知道我烧成功了没有?到现在一点突破都没有,希望大家给予小妹我帮助!急切!

网友:
你买的是什么开发板啊?

应该有配套的开发板说明书吧,
一般NAND FLASH第一次用,需要格式化一次,
然后下载程序时,需要设置下载到NAND 中,你对应的编程与烧录软件?

网友:
读nand信息啊。。。。使用sfj可行???

nand驱动自己写的还是别人的,或者花点时间自己改一个nand驱动,之后用于读出nand中内容,和烧进去的比较一下。

网友A:
bootloader第一次写到nand时,要用jtag这种工具的.
以后就可以通过usb来更新了, LZ是怎么烧的?

网友:
是否硬件上NAND启动的配置有问题?你的CPU是什么型号?
NAND启动要设置启动模式,还要设置NAND FLASH的每个page多少字节及访问周期等。

网友:
买的tq2440的开发板,仿照这个自己做了一个开发板,现在用的bootload,镜像,都是tq2440提供的,用jlink烧uboot进st39vf1601,然后从nor启动,就会出现打印信息,然后在nor界面烧steprdl.nb1,eboot,logo文件,本应从nand 启动后烧nk.bin就OK啦,但是跳上om0那个网络的跳线,就是启动不起来。后来也考虑到格式化的问题,但是格式化后,nand 仍无法启动。cpu是S3C2440.硬件配置方面关于ncon,gpg13,gpg14,gpg15,分别配置为1110,NAND启动要设置启动模式,还要设置NAND FLASH的每个page多少字节及访问周期等。这句话我还不太理解,不知怎么设置启动模式以及每个page多少字节及访问周期等,恳请赐教!!!
因为nand 启动不起来,我尝试过用sjf2440这个工具烧写uboot,但是烧写后,还是启动不起来!崩溃!
tq2440的驱动他们说是提供的镜像中就有的,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驱动怎么写,能够读出nand 中的信息!
希望大家多多回复,共同交流!

网友B:
把OM[1:0] 设置成00,
看NAND的DATASHEET,确定其page大小及访问周期,进行ncon,gpg13,gpg14,gpg15的设置。不同的NAND,ncon,gpg13,gpg14,gpg15硬件设置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OM[1:0] 设置成00,
看NAND的DATASHEET,确定其page大小及访问周期,进行ncon,gpg13,gpg14,gpg15的设置。不同的NAND,ncon,gpg13,gpg14,gpg15硬件设置是不同的。

如何把把OM[1:0] 设置成00呢?
ncon,gpg13,gpg14,gpg15这几个已经设置了,是根据nand 的大小拉高或是拉低!

网友:
OM[1:0]要看你的硬件具体怎么实现的了,通常是加下拉电阻、接地,或者拨码开关之类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om是什么?我就知道跳线那里是个om0的网络。我刚刚加你qq了,请接受。

网友:
OM是管脚名,跳线估计是设置的其中一个,看下硬件电路图就了解了。

网友:
你的CPU启动模式没有设置好

网友:
cpu启动模式?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第一次写到nand时,要用jtag这种工具的.
以后就可以通过usb来更新了, LZ是怎么烧的?

你好,我第一次吧uboot写入nand 时,用usb写的,是不是这里有问题?我是用jtag把boot loader烧到nor 里,然后从nor 启动,上电,就会出打印信息,bootloader第一次写到nand时,要用jtag这种工具吗?

网友:
第一次烧写肯定要使用 jtag 或者jlink等仿真器。下载内核了才可以用usb FTP。 你看uboot里不是有usb ftp的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