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装activesync的时侯 他老是出现“路径我的文档里包含无效字符”

楼主:
为什么在装activesync的时侯 他老是出现“路径我的文档里包含无效字符"
  还有啊 在哪里下载Connect Emulator with ActiveSync

网友:
因为安装activesync好像要先安装PB,wince下的系列软件安装是有一定的顺序的。。。

网友:
我的分不够了 可否加我的QQ请教那您 谢谢啦

网友:
不知安装上了没有?

网友:
要装PB么???

网友:
按照说明安装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1.ActiveSync 是独立的。。。和PB没关系,只是PB一些远程工具需要依赖ActiveSync。
2.搜索注册表,更改下我的文档的目录就行了,确保为有效目录。
要善用百度。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0766654.html

网友:
善用百度

网友:
“因为安装activesync好像要先安装PB,wince下的系列软件安装是有一定的顺序的。。。”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Activesync和PB没有任何依赖关系

另如果OS是win7的话,不能使用activesy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