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开发中,既然遵循协议2.0的usb接口部件数据传输速率比较高,那么51单片机作为其微控制器,单片机本身的速度会不会成为整个usb速度或性能的瓶颈??

楼主:
菜鸟初学usb开发,看过一些例子,发现基本都是以51作为usb芯片的微控制器,51的工作频率最高好像才33Mz,而usb高速传输理论速率可达480Mb/s,搞不太清它们会怎么相互影响。想充分发挥usb接口部件的高速性能,那微控制器的处理速度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感谢!

网友:
USB的读取速度肯定会受到51单片机最高频率的影响,USB2.0最高传输率为480Mb/s,但受到单机频率的影响,工作时就达不到那么高了,可能只有几十Mb/s。

网友:
本来USB也没有那么快!理论值!

网友:
有影响啊

还受本身影响
双重的 嘿嘿

网友:
usb 的速度没那么快,如果老是被NAK,单片机处理中断,速度满足应用就行了

网友:
会的,在实际使用中你会发现,除数据传输之外,凡是跟单片机打交道的USB通讯都很慢,比如取“伪随机数”,要先取32字节硬随机数,然后再进行几次3DES运算,然后再将结果传出来,USB通讯部分相比运算时间短多了。

网友:
数据传输在芯片内都有专用的部分负责,如果数据准备好了,那么单片机的速度是不会影响通讯速度的,比如U盘,也是一个单片机负责与主机交互,如果所有数据全都由那个单片机来负责,写1兆的数据就得一分钟,事实上只用秒级的就完成了。

网友:
微控制器只是设置指令,比如说起始地址,数据长度等等,真正的数据传输使用的是DMA方式。cpu是不参与的,因此传输速度由传输时钟决定,而不是由cpu指令时钟确定

网友:
同样楼上的,传输时钟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