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无法接收到^sisr:0,1

楼主(2009-02-23):
MC55,无法接收到^sisr:0,1
我使用mc55进行一个gprs的抄表项目,通过mc55连接以gprs方式连接上pc机.所有的at命令发送正确,可以再pc机上看到mc55此时已经连接上pc机,并且能够发送数据给主站,但是有时候无法接收到pc机发给MC55的数据.没有^sisr:0,1.直接发送读命令,at^sisr=0,100\r,得到的响应也是^sisr:0,0(此时还是可以通过mc55发送给pc机数据),请问有哪位大虾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
项目

网友A:
这可能是长时间没有数据,链路自动断开了!
你需要定时发送心跳报文,维持链路!

网友B:
谢谢jeffery223,但是此时还可以往外发数据的,而且我的心跳包改成3分钟一次以后还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也看过电源,mc55的供电的地方也有个1000Uf的电容.找了一个星期,始终没有发现根本原因.虽然概率小了一点,但是还是有发生这种情况.郁闷中......

网友C(2009-04-07):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可以接收到^SISR: 1,5OK ,但是OK前边没数据,调了好久都没有,请高手帮忙!

网友D(2010-05-29):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