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HUMB和ARM的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第一种情况:我在EVC下编译了一个test程序,如果我在test工程设置下Project Settings->Link下的Project Options里面最后一行是THUMB的时候,编译出来的test.exe运行在ARM开发板上的时候出现一个提示框,上面写着:找不到“test”(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锁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第二种情况:如果我将EVC中test 工程设置下Project Settings->Link下的Project Options里面将最后一行的THUMB改为ARM的话,在EVC端连接的时候就会出现:
coredll.lib(COREDLL.dll)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THUMB'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ARM' 的错误提示。当我把coredll.lib从设置中删除的时候就会提示
bmstest.lib(bmstest.dll)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THUMB'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ARM' 这样的错误。

注意:bmstest.lib(bmstest.dll)是别人提供给我的库文件

我初步感觉是不是bmstest.lib(bmstest.dll)是THUMB指令集的,而不是ARM指令集的。

请问,我是需要在我的ARM开发板的Wince系统级别进行修改啊。还是将bmstest.lib(bmstest.dll)改为支持ARM指令集啊?还是用其他的办法。请高手帮忙。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你的dll没有放到开发板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