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5 fat文件系统

楼主(2009-03-29):
windows mobile 5 fat文件系统
各位高手:
我的智能机用的是ONENAND的FLASH,windows mobile 5.0的系统,我按DATASHEET中的介绍按块读取了所有数据,理论上这应该是个完整的FAT32的文件系统,
但是我用winhex将这个文件仿真成磁盘的时候,却提示"unpartitionable space”,我看了一下我读取的数据,其中里面有一部分标识如下:
MSWIN4.1.............TFAT32........
还有许多,不列举了。我比对了一下,和桌面PC上的FAT32文件头部标识一样,只是这里是TFAT32,那为什么winhex无法将其模拟成磁盘呢?
系统
Mobile
FLASH
桌面

网友A:
或者我读取的数据有错误?

网友B:
winhex 不支持,解析不了 呗

网友C:
还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D:
那也就是说windows mobile 5的确用的是TFAT32的文件系统了?

网友E:
顶一下,我把读出的数据按逻辑卷的形式写到U盘上,(就是CreateFile中的第一个参数用"\\.\X"),但是提示是我的U盘未格式化,但是我在格式化U盘的时候看见可以将U盘格式为exFAT的,也就是应该支持TFAT,但是无法打开U盘,这么说来应该是我的数据有错?还是win mobile上的文件系统结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