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设置问题!SetCommState函数!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最近在调试一个串口程序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我在SetCommState串口时总是返回0,也就是设置失败,用GetLastError函数得到是87, 好像是参数错误!很奇怪 我在另一个程序中也是这么设置,而且也是可以通信的,把代码给各位看看!

if ((m_idComDev=CreateFile(strComPort,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NULL))==(HANDLE)-1)
                MessageBox(_T("打开串口失败!"),_T("警告"));
                return FALSE;
        }

        RETAILMSG(1, (_T("[PLCDrv] CPLCDrvDlg::OpenConnection CreateFile com=%d ++++ \r\n"),strComPort));

        DCB dcb;
        //dcb.DCBlength=sizeof(DCB);
        BOOL cc =        GetCommState(m_idComDev,&dcb);
        dcb.BaudRate = 115200;
        dcb.fParity =TRUE;
        dcb.fNull = FALSE;
        dcb.StopBits = 1;
        dcb.Parity =  NOPARITY;
        dcb.ByteSize = 9;
        BOOL bb =SetCommState(m_idComDev,&dcb);
        DWORD dw =GetLastError();

现在串口已经打开成功了。但是BOOL bb =SetCommState(m_idComDev,&dcb);一直是0.我调试发现dcd参数也是改变了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请各位帮我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A:
说不定波特率不支持那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波特率不支持那么高的.

波特率没问题吧,
dcb.ByteSize = 9;
不是4-8位么,会不会是这的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楼上所说的问题。
这个情况就是DCB有的成员设置不正确
或者是有的参数组合不允许
仔细看下帮助文档中
DCB的介绍。

网友:
BYTE StopBits;        /* 0,1,2 = 1, 1.5, 2 */
另外,楼主这里:
dcb.StopBits = 1;
设置的停止位是1.5而非1吧?
MSDN里面有一句话
“The use of 5 data bits with 2 stop bits is an invalid combination,
as is 6, 7, or 8 data bits with 1.5 stop bits.”
也就是:
5位数据位与2位停止位的组合
6,7,8位数据位与1.5位停止位的组合
都是invalid的。
总之,楼主仔细看下

网友:
不好意思,dcb.ByteSize = 9;
确实是=8,=9是我测试dcd变量有没有变的!马上按朱工的说法改改看!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dcb.StopBits = 1;
改为
dcb.StopBits = 0;
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刚才看了下 我在SetCommState之后,再GetCommState发现dcd的值有恢复了!

网友:
如果樓主UART是舊的架構(沒有類別),某些dcb設置的ioctl是不支援的
例如IOCTL_SERIAL_SET_QUEUE_SIZE :等~他會直接return false

网友:
这两天一直在测试这段程序,发现很奇怪,SetCommState(),在evc中好像都是返回0 但是我SetCommState()之后又GetCommState()发现dcd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不知道SetCommState()为什么会总是返回0.经过昨天测试 baud在9600——115200串口通信都是正常了。很奇怪!不知道那位大侠有串口程序可以有空测试下看看SetCommState()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dcb.ByteSize = 9,好像是4-8位,没有九位的

网友:
拿串口driver的mdd层调试看看

网友:
dcb.StopBits = 1;
DCB.StopBits= ONESTOPBIT;//宏定义,停止位为1位的宏定义

网友:
楼主你先设置个正常点的看看?把PIN2和PIN3短接,自己跟自己通信即可,设置个罪常用的参数,比如9600,8N1,硬件肯定支持的,确认自己填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