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5.5在Pentium4上U盘启动问题

楼主:
 由于在一台Pentium4机器上没有软驱,只能通过U盘制作bootrom引导盘启动,但是在引导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
    引导后出现V1.6++++++(后面很多加号),然后就死机不动了,无法出现正确引导后的控制台界面,我已经将#undef INCLUDE_PC_CONSOLE改为了#define INCLUDE_PC_CONTROL,但是还是不行,而且通过主机这边ping目标机也不通,说明网卡驱动并没有运行,表明引导没有成功。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楼主提问,以后请先说明vxWorks版本号。不是所有版本都能ping通target的,你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尝试在usrRoot()中添加打印来看看停在哪里。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版本是VxWorks5.5,我只在标题中说了一下,那这个版本正常情况下可以ping吗?还有就是我要装的这个电脑没有串口,你所说的打印出来是打印到那个终端呢? 显示器还是超级终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
U盘里都有什么内容?是BOOTROM带TFFS文件系统下的VxWorks?带有loader的VxWorks?还是只有一个bootrom?

网友:
只有一个bootrom

网友:
只有一个BOOTROM是跑不到控制台的
想办法让内核运行吧,无论采取哪种加载内核的方式。

网友:
在其他存储设备 如 硬盘或者CF卡中做好一个 bootrom.sys+vxworks 的操作系统 然后使用 GHOST.EXE将该系统备份出来,然后再使用GHOST.EXE将该镜像文件还原到U盘中 就可以做好一个VX的文件系统 ,接下来更换掉你想要的bootrom.sys的启动方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