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一串字符什么意思?

楼主: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drvlib.lib

我在一个驱动上右键,选"settings",再选"link",里面有一栏,"Additional Libraries",其后面就是上面的一串,这一串是什么意思?实现什么功能?如何实现的呢?括号里面的字符串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这个串表示驱动需要连接的Lib库,括号里的是已定义的环境变量,或者预定义宏。

网友:
括号里的都是些目录

网友:
你的程序需要链接的库,以及所在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表示驱动需要连接的Lib库,括号里的是已定义的环境变量,或者预定义宏。

括号里的是环境变量?$(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这个是不是表示一个库文件coredll.lib及它所在的地址呢?
我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添加这样语句来添加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表示驱动需要连接的Lib库,括号里的是已定义的环境变量,或者预定义宏。

括号里的是环境变量?$(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这个是不是表示一个库文件coredll.lib及它所在的地址呢?
我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添加这样语句来添加库呢?

是环境变量,添加库我们一般不在这里添加,在驱动的文件夹下的sources来添加。

网友:
我用的是三星的BSP,工程里面的驱动文件夹可以删除吗?我在工程的驱动上右键找不到删除选项,后来到BSP所在的文件夹下直接删除了该驱动的文件夹,现在正在编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vc自定义环境变量

网友:
编译出来了,一个错误,说找不到那个驱动文件夹的路径,我应该到哪里去修改,使系统编译时不在找这个驱动文件夹呢?

网友:
DIRs文件

这个不能随便删除的,你要仔细看你的头文件是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Rs文件

这个不能随便删除的,你要仔细看你的头文件是在哪里的。

跟头文件位置有关吗?我搜索了一下,驱动程序的头文件好象都在相应的驱动文件夹下啊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想编译某些驱动文件,所以我就直接在BSP的文件夹里把那个驱动的文件夹删除了

我查看了DIRs文件和source文件,这些文件不是说哪些文件将如何被编译吗?是不是把它们删除,就不会再有任何与该驱动有关的编译信息了呢?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想编译某些驱动文件,所以我就直接在BSP的文件夹里把那个驱动的文件夹删除了
——————————————————————————————————————————————

哦哦哦,不能这样的。

你只要把这个Dirs文件下的文件名字删除即可,你删除驱动,下次你想找回来你就郁闷了。
还有,如果快速正确编译驱动也是要学习的,这个eeworld很多人问过,很多人回过,你搜索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程序需要链接的lib库,及所在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想编译某些驱动文件,所以我就直接在BSP的文件夹里把那个驱动的文件夹删除了
——————————————————————————————————————————————

哦哦哦,不能这样的。

你只要把这个Dirs文件下的文件名字删除即可,你删除驱动,下次你想找回来你就郁闷了。
还有,如果快速正确编译驱动也是要学习的,这个eeworld很多人问过,很多人回过,你搜索一下就出来了。

哦,那么将dirs文件中相应的驱动路径名去掉就不会编译这个驱动了,我知道了,谢谢!

是不是不编译这些驱动,其相应的文件就不会加到定制的系统里了呢?

网友C:
这个。。。。。。。。。。。。。
看我的博客吧,用鼠标快速编译。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你的问题很普遍的,网上一大把的。看多几次就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看我的博客吧,用鼠标快速编译。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你的问题很普遍的,网上一大把的。看多几次就知道怎么回事。

呵呵,好的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如何删除驱动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2/10/387320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