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 Interface中如何贴bitmap图片?

楼主:
各路高手:
在TCPMP程序中,我想通过修改Interface来贴自已的bitmap图片,请问要怎么贴背景图和按钮图?
我试着在proc函数的WM_PAINT消息处理下LoadBitmap,但是始终显示不出来我所贴的图片,极度郁闷中......
目前不知如何下手了,请各位高手提点提点.
谢谢!

网友:
路过
和一般的刷图是一样的

网友:
        case WM_PAINT:

        //        BeginPaint(p->Win.Wnd,&Paint);
        //        if (p->Skin[p->SkinNo].Valid)
        //                SkinDraw(&p->Skin[p->SkinNo],Paint.hdc,&p->SkinArea);
        //        p->Player->Paint(p->Player,Paint.hdc,p->Offset.x,p->Offset.y);
        //        EndPaint(p->Win.Wnd,&Paint);
//add by lm
BeginPaint(p->Win.Wnd,&Paint);
                myHDC = GetDC(p->Win.Wnd);
                myrect.left = 0;
                myrect.top = 0;
                myrect.right = 300;
                myrect.bottom = 200;
                FillRect(myHDC, &myrect, RGB(255,0,0));
EndPaint(p->Win.Wnd,&Paint);

                printf("\n interface Proc WM_PAINT------ \r\n");
                break;

如上代码所示:
我的本意是想在窗口中先刷一块300x200的红色区域测试一下,但程序运行起来后始终看不到这块红色.

网友:
TCPMP播放时自动置顶并将窗口的输出区域刷新。您是在播放视频还是mp3?
你看看interface.c

网友:
我是在播放视频的时候刷的.
按照redleafe兄的意思,我的红色区域应当是刷出来了,只是被播放窗口所挡住看不见而已,我是不是把TCPMP播放的窗口设置到后台就可以了.
上面贴出来的这段代码是在interface.c的proc里做的.

网友:
经过几天的折腾终于搞定了播放界面.
show一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yeluser\Desktop

谢谢1楼和3楼的回复!

网友:
怎样让TCPMP播放时不挡住它前面的窗口呀?

网友:
在static bool_t Proc(intface* p, int Msg, uint32_t wParam, uint32_t lParam, int* Result)
函数里面的WM_PAINT里面修改